请教个问题,如果没有BGA返修台,你们怎么加焊南北桥。 ...
请教个问题,如果没有BGA返修台,你们怎么加焊南北桥。锡炉可以吗。

楼主(2011-06-13):
请问大家个问题,就是如果修板子,遇到南北桥有空焊的话,自己又没有返修吧,可以用锡炉加焊南北桥吗,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北桥下面的电容,是不是要拆下来了啊,一般用锡炉加焊的话,成功率有多高,谢谢大家!
问题

网友:
不可以 用锡炉的 那会很容易起爆的 ,,,,

网友:
锡炉就是 土炮吗?土炮做的 好成功率觉不低于任何价格 的返修台哦。

网友:
都可以做的 只要技巧掌握好了

网友:
我曾经用风枪加过。

网友:
我这用风筒吹的
不过经常挂桥

网友:
买个呗,论坛里又便宜,不舍得,那里有收入啊

网友:
风枪 成功率太低 专业还得BGA

网友:
不可以呀,主板干桥是需要曲线温度的,你的锡炉只能提供始终如一的温度,这样成功率很小呀。

网友:
搞个带温控的风枪呀 我没有买CF360T之前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用的还是原来在东方维修买的电炉子,一直用到现在,成功率还行。

网友:
风枪只要控制的好也是可以的,但成功率不高呀

网友:
没经验的话还是买台BGA 不然的话成功率太低 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