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数据的电源接口

楼主(2011-06-13):
西部数据硬盘的有两个电源接口应该使那个,两个同时接行吗?一个四针的 一个串口使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同时使用吧

网友:
随便插其中一个用,严禁同时插,盘标签纸上有说明的!

网友:
随便接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