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进水联想F41维修

楼主(2011-06-13):
今天接了台联想F41 故障为开机不显。电流跳变至0.90的时候停下来了。内存有波形跳变。即将显示的时候不显。此机在我手上应该算是二修。。进过水。。有飞线的痕迹。南桥北桥显卡全做过!开机芯片也更换了。之前听说为不过CPU。更换了开机芯片和飞线后故障就变成这样了。。。
此机的U4芯片还被拆掉了。。听说之前是短路状态。。但是是个USB供电芯片。手上也没这个料。。就暂时没管。
继续查。。首先排除显卡板。。自己手上重做一次。故障依旧。。继续查每个电压。。就在板的正面。。连着U15的输出脚一个NEC电容发现电压不对。。才0。55V  阻值正常。。EN信号3.3V有。。输入5V有。他的EN信号同时到U4。输给南桥的低电平信号也都正常。输出不正常。这个U15也是个USB供电的。。取下以后电流跳变至1A以上。。接屏显示联想LOGO 。手上没有这个料。直接5V输入飞线过去。显示正常。。维修结束。。想应该是U4击穿以后顺便把U15也损坏了引起加电不显

以前也有遇到过几台USB的电压短路引起加电不显的。。但是没想到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

网友:
你在某网站也发过。不过应该是同一个人。先通过。观察一段时间。不要灌水!

网友:
回来侃侃这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