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求助

楼主(2011-06-13):
一台k40ab 不加电,有3 5v 开关上有3.3v 有拉低动作, 有一个1.2vsus电感对地短,断开后端不短了,但是不知道这个1.2vsus是给什么东西供电的,图纸上也看不太明白,我给大家上个图,帮我参详一下

补充内容 (2011-7-1 20:09):
小丹弄过这个本,帮帮我的忙,3 5v 和1.2vsus的pg信号都没有。。

网友:
自己顶上去、
帮帮忙啊给位大虾

网友:
是不是桥挂了呀!测下

网友:
1.2V 进过的地方也不多。有一个是进南桥的,  电感对地是完全000吗。如果是,开个1。2v进去烧

网友:
图1的电感就是PL8503   大电容是PCE8502   图2椭圆里面本来是2端相连的,但是对地短了,左边是电感输出端,右边对地000
电路图在最上面
听了小丹的话我烧了半天,0.5A电流都没有地方发热,头疼啊,买一块这个板子要700大洋,心痛啊

网友:
顶一下,同志们帮帮忙吧,多谢大家了,呵呵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啊,怎么没人帮我一下啊

网友:
顶一下,同志们帮帮忙吧,多谢大家了,呵呵,兄弟们帮帮忙啊,怎么没人帮我一下啊
最后顶一次

网友:
有图纸吗?
根据图纸搜所有的1.2V,看是哪来的?
图纸上打个1.2V,就都出来了!

网友:
短路是查出来了,南桥短了,就那个sb700,换了一个不短了,但是还不加电,待机和3 5v都正常,郁闷ing

网友:
在修一台,期待结果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1.2V是北桥专用供电

网友:
谁有k40ab的开机时序,能不能帮我传一份,我实在是没有思路了

网友(点评):
你好 你有点位图吗 给我传个

网友(2011-07-16):
1.2v短路,南桥挂了,主控芯片会不会烧啊,我这没有这个片子

网友:
再细查有没其他短路,然后着重分析下io。

网友:
不对..接电烧吧

网友:
io我这没有,it8500e有的话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