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得屏问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楼主(2011-06-13):
天空一声巨响,花屏闪亮登场!,已经ISO2001认证确定为屏问题~故障嘿奇怪。用屏自带驱动板点屏为花屏~用1010,2120,2270 等多种驱动板点屏,无果!无论用哪种程序,屏就是不鸟你。。。并且和自带驱动板点屏不一样。现象不是花屏,而是暗屏。背光亮了。。屏幕很黑。。。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且无图像!!望高人指点啊~希望不要看见,仅仅回复我是屏挂了或者修不好了,我要的是维修思路和经验不是死亡通知书!更不要告诉我驱动板问题。代用驱动板保证OK!ps:我手里之前还有一张这种故障屏,一直以为是驱动板问题,现在觉得是多半屏问题了!高手指点一二啊!救屏一命,深造七级浮屠!啊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多挣大洋!

网友:
阿弥托福,老衲也不知,就此打坐,等下位施主云云看吧

网友:
你测屏的5大电路吧  AVDD VDD VGH VGL VCOM 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屏有点古怪 为什么通用板就点不了呢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我还在查原因,希望能搞定。瞎猫遇上死耗子也成嘛

网友:
今年已经碰上不下10张花屏了,故障跟电容不良一样,都是满屏黑点闪动,确定为屏故障。

网友:
多半是屏上的主芯片没有工作。你换再多驱动板有嘛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详细检查五大电路吧

网友:
楼主用下排除法,来确定下,要是屏的问题再细细研究下

网友:
我也 正为花屏烦呢 正好   学习学习

网友:
多种驱动板都不行 真厉害 还没见过呢

网友: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网友:
屏电路板上有元件损坏或接触不良,查一下滤波电容电感是否损坏,芯片是否有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