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19558GT 512MB 花屏,测试结果看不懂

楼主(2011-06-13):
如题,测试结果看不懂,哪位高手帮小弟解说一下啊,万分感激!!
R5MEMID version 1.0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6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5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1]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Failing Bits
      rk0 ch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Failing Bits
      rk0 ch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Failing Bits
      rk0 ch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4]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Failing Bits
      rk0 ch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5]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Failing Bits
      rk0 ch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6] Modified FB088
    Failing Bits
      rk0 ch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7] Modified FB091
    Failing Bits
      rk0 ch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66629254] chE[33488895] chF[33140359]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75294] chE[995666] chF[979628]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67801] chE[992090] chF[975711]
[4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787697] chE[1905766] chF[1881931]
[5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4187169] chE[2094723] chF[2092446]
[6  ] Modified FB088                                      : FAIL
    Error ID G0FB088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6608] chE[98304] chF[98304]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6608] chE[98304] chF[98304]
TEST RESULT SUMMARY:
====================
RV570/M68 (0x7288) detected.
512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66629254] chE[33488895] chF[33140359]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75294] chE[995666] chF[979628]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67801] chE[992090] chF[975711]
[4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787697] chE[1905766] chF[1881931]
[5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4187169] chE[2094723] chF[2092446]
[6  ] Modified FB088                                      : FAIL
    Error ID G0FB088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6608] chE[98304] chF[98304]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6608] chE[98304] chF[98304]
Failure detected.

上图:

网友:
怎么看不懂?不是E\F两个通道有两片显存全部报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E/F两通道有显存全部报错,这卡有E/F通道吗,不是A/C通道吗?

网友:
A卡与N卡不同,这个卡不会是只有两个通道的。但是具体的排布不清楚。有没有RK1?都有哪几个通道?每个通道是多少位宽。这些都要通过做实验才能知道。你的图看不清上面的标识,容量和位宽是多少?这个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A卡从X800以后几乎都是4个通道以上的排列,两个通道的很少见。这一点和N卡很不一样。不能把N卡的排列规则套用到A卡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荣生朋友,明天我拍个近照上来,你再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自己定位一下嘛 先找出E通道的显存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E通道哦!!

网友:
E通道在4 5 6 7 这边 4 5应该是E F通道 可以拿6 7做做参考 来定位出e通道 量其条件正常 干显存

网友:
此卡已经修得,是U10001显存坏的,换显存OK,多谢大家的热心指导!!!

网友:
又学了一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