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J做完显卡接屏白屏,外接花屏

楼主(2011-06-13):
   机子拿来时,不显示,但是有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也不显示,原来是7400,换了通用的110的,做好一试就是白屏,外接花屏,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先点屏啥。再排出屏线。。再做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看看电流调变的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
重做吧 肯定好, 上碰到几片 110MT  锡球放时间长了,焊上就不正常,只有重做

网友:
没做好呗  重新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