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 Q fp737s 花屏

楼主(2011-06-13):
求助 一台BQ17的显示器 型号是fp737s 故障为:开机 屏幕显示BQ的界面是正常的 拔掉电源线也有无信号输入的字出来 但插上信号线就慢慢花屏了 换了块驱动板也还是这样 会不会是屏坏了?
掉电
显示器
求助
无信号

网友:
显示器 是好的吧!

网友:
屏坏了,这种故障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