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大头,不要头大

楼主(2011-06-13):
本来不想说,不过看这么多同仁走这么多弯路,有点不忍心。
HP 大头电源有两种,中间针一种是7.4伏,这种是常见的以前论坛里常说的一种,另一种是针19V,接上主板后实测电压在1.0几伏左右,可以用我们的稳压电源串上一个150K左右的电阻充一下大头。

最近下载非常多,冲金牌维客,缺分着呐,对大伙有用的话,请移一下你的鼠标,点一下评分。反正用的是系统的分,不是你们的自已的分,不用白不用了

友安要求,画了几个图,吃人嘴软,拿人手软,拿了分总得作点什么。仅供参考:
第一种7.4V的:
这种老生常谈了,有盗版之过。

刚才看到论坛有兄弟发了个HP头子制作方法,有些人没有看明白,我也来画一下,不知那位仁兄会不会认为我侵权,发我法院传票,怕怕:

第二种1.0V的图: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不明白  这个是接在主板上还是接在电源头哪里的啊

网友(点评):
接电源头上,经过这么改造的头子可以用稳压电源修HP的机子,不然会产生不开机的问题

网友:
惠普的大头中间带电压的电源头现在有卖的了,就是价格比较贵要10块一个。但都是7V电压的没有你说的一点几伏的。谢谢分享回头做一个。想请教一下你那些机器中间电压是1点几伏的啊。举几个例子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现在HP的新机器,印象里4416就是

网友:
写的很好,虽然自己有买了hp专用,但是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在以后修同样原理的问题会有帮助

网友:
想继续给你评,可惜只能评一次。有个问题啊,用这种大头的机器这么多了,HP的电源好像都可以用,每天那么多机器摆在那我都没试过,下次试试看。难道原装的电源可以自动适应?

网友:
好吧,我来说一句,我只修到过cq40的,那个适配器检测电压,可以直接飞19v进去,没事的

然后4416.我采取的办法是,飞19进去,飞在保护隔离第一个mos的后面!原理就是屏蔽掉适配器检测电路,  4416如果适配器检测出问题。,第一个mos是不会导通的,

以上两个,我均成功的开机亮LOGO 过!!!

网友(点评):
礼尚往来,发扬民风之纯朴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想下用原装的适配器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随着新机器越修越多,你会碰到的,有一次我错把客户的电源盒头子当成是我稳压电源头子给剥了,本想把我全新的HP原装电源盒赔给人家,结果开不了机,最后才发现了HP电源还有两种之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电压到主板后电压变成1点几伏吗?还是测适配器中间电压是1点几伏啊我知道的有两种一种是7点几伏还有一中是19V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楼主!

网友:
懂了,怪不得以前我用的那几个头子不行

网友:
感谢,有时来做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接到主板后测中间针为1。几伏

网友:
我也赶紧做再做一个    原来那个不是很好用   有的型号还是亮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