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屏显示正常,外界不显

楼主(2011-06-13):
今接一台HP541,顾客反映屏显示正常,外接不显示,专门来修外接的w问题,我切换了也没有显示。想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请指教!

网友:
是不是快捷键没有驱动啊

网友:
拿到维修站去修去吧,

网友:
不要认为内显有显,外显不显就是切换的问题,有的时候显卡虚焊也会出现这得现象的。

网友(点评):
有事有,这样的少

网友:
且换不正常的吧

网友:
  重装下快捷键驱动 ,不行就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我想也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不是切换的问题!

网友:
那么LZ有结果了吗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BGA后机子好了!

网友:
刚到我  就好了啊

网友:
可能是外接CRT有问题

网友:
给力啊,原来虚焊还外接也会没显示哦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虚焊引起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先量外接显卡端口 对地阻止是否正常  RGB  HV这几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