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1-06-13):
这个是快长城显示器里的电源板 坏了 本来没有输出 我换个光耦现在有3V左右输出 有跳变  听电源开关有卡卡的声音  电源那里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应从头排查,比如,300V有没有?次级从哪里没有的就查哪里!

网友:
跳变太广了,电源IC,周边小电容,小电阻都会啊

网友:
OB电源块旁边的104电容查一下

网友:
也可以有整块板换的,我上次雷击的就换了一块,网上买的,一模一样

网友:
只能换电源板了。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坏了 更换一体板吧

网友:
维修也要有思路,都没有说明为什么换光耦,,

网友:
最起码你得判断是前级还是负载的问题吧

网友:
说的不太具体啊。

网友:
看后继短路没有

网友:
不太明白,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长城显示器常见问题电容较多

网友:
换电源板就好了 实在没事干在研究它

网友:
tl431和外围的电容电阻

网友:
有时间可以慢慢研究,要不直接就换了,不贵!省时间!

网友:
板子 上的电源管理 IC 怎么 没有了????

网友:
电源IC是什么型号?开关管D极是否有板有300V,电源IC各脚电压/...

网友:
02239的电源IC吗, 用6841 改个看下,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原装的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