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北桥上面有三个电容为0

楼主(2011-06-13):
开始是不显。做了显卡白屏。换了显卡花屏。内接不显。后来怀疑显存。北桥。做的太多次不想搞了。就这样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965芯片组3 个为0正常

网友:
965 有三个 正常

网友:
有三个正常的,你肯定是显卡没做好,T61烂显卡!呵呵

网友:
这种高端的桥的有几个电容为零值是正常的

网友:
以前我也老为那三个电容不正常,后来我在好机子上量也是一样,说明他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因为没有好板子不能对比。。

网友:
显卡是不是做断线了啊。

网友:
对地的   马上找个965的板子试试

网友:
找一个好芯片量一下

网友:
965的桥都是这样的

网友:
965是正常的,不过你白屏,有可能显卡做挂了。

网友:
显卡不好做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在这是谢谢  喜哥   分享了,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你的是显卡没做好呀,再做

网友:
还是喜哥 讲的透彻啊
问下,有没有版本出滴芯片有用到这3条供电线的呢 ;如果有能否说下
还是说有用否分别就是独显和集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