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做一个HP的电源接头

楼主(2011-06-13):
       HP的电源大口的接口很特殊的,中间有一个5v-12v的电压。找一个坏的电源适配器把线和接头剪下来,用一个7812或7805来做一个带充电的接头。

网友:
7812 和7805是什么?

网友(点评):
转换电压的一个无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 个 图片最好了,虽然 买一个成品  5块钱。

网友:
这怎么做,还没有做过啊!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547&page=1&extra=#pid4072643 可以看看这个贴

网友:
这个电源头有卖的。做得很漂亮的。10块钱一个。我买了四个。

网友:
中间那针 接个103的电阻 可以出待机的  我试过 可以用
直接接到主供电上 串联个103电阻过去

网友:
我在这个贴里画了个图,可以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4072643

网友:
人才蛮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