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R400不显和1830报错

楼主(2011-06-13):
R400内存插上面的槽几声报警,出现1830报错能显,插下面的槽能听到报警不显,加焊下面的槽故障依旧,请同行指点,谢谢!

网友:
报警声是几长几短?记得有些机器默认是先检测下面的槽子,插上面的的确会报警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报1830 就是报你把内存插在上槽了  下槽不好用 就查查看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本子北桥虚焊,造成下边的内存槽不能用,1830的报错是因为把内存放到了上边的内存槽上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
那北桥虚的机会大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2011-07-16):
今天一台T4OO也是 这个故障

网友:
打一下下槽阻值吧,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额!!我前几天接到这个机器了~结果是客户自己拆机 ~内存原来是插在下面的插槽上的 记过他插在上面了~所以开机时候回报警 1830~一长三短~插上面就好~我问过THINKPAD  他说这机器一根条子 应该插上面 2跟就无所谓了~嘎嘎!!!没有收客户的钱...因为客户是个 学生妹!~额!清纯的那种!!!!

网友:
现在THINKPAD的新机子都是一条内存的话就插上槽

网友:
晕 他们怎么都说上槽 我记得也是下槽,至少在r61是下槽,r400印象不太深啦。

网友(点评):
拜托你看明白了再问

网友:
有的机器内存分AB槽的  单条内存要插A槽里边

网友:
习惯插下面的那个,上面的留着升级内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