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40S触发掉电

楼主(2011-06-14):
   客户说不开机.上电流表待家0.06A按开关电流有上升到0.3呀或还要低些就掉到待机.机器外壳有点破螺丝不全,一看就知道被人拆过的,不过没想到修得那么惨.拆机一看EC弄过网卡也动过.为什么要动网卡呢难得这几天在打雷搞不懂情况.看主板和自己前段时间修的TCL板子很像.对图纸看除了北桥用的是940(TCL用的945,难得是高低端的分别)其它地方完全一样.
  先看了板哪些地方动过 EC焊过 网卡焊过 .还有两年地方件没了.一个PU6和一个芝麻管PQ37.PU6不好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在论坛里看了下大家的看法,对着图在看了下和主板上的内存分压八脚很像就找了一个装上去.试了下机2.5V输出了,不过还是掉电PQ37 N型MOS找一个也装上去..试机还是掉电..

   掉电吗根据经验要么缺电压要么短路了..电感一个一量(也没几个电感吗)量到PL2和PL4时一点电压都没有.用的万能表,波波太贵老板没给配.在量组织PL2电感阻值偏低才20欧.对着图纸看了下这路供电是出+1.5VS供电搭配PL4是出+1.8V..
PL2电感后面有个节点,断开节点量负载正常.在量供电这面偏低看来有希望啊.先把下管PQ15给下掉一量还是低,在下掉PC78有极性电容还是低,不会是小芝麻的电容坏了吧 也拆掉还是低.只有芯片没拆了图上是OZ813,实际是好像是LN813.记不太清楚了..拆掉芯片一量好了.(平常芯片坏表现为不出电压的,没想到这个还会对地有短路).好不容易找了个一样的装上去(芯片BGA封装的,我很怕焊这种芯片成功率低啊)焊的时候就在祈祷了.风枪来回吹,摄子来回动几下看了看对的很好了,停掉风枪放在一起凉会.报着应该会成功的心态上电..还是掉电郁闷啊.量下供电1.5V有了..但为什么还是掉呢..量电压的时候注意到PQ10在旁边用来把+1.5VS转换成+1.5V.. 量5678脚输入1.5正常,123脚输出0V不正常.在量4脚G极控制1.8V_ON_HV 无电压..看来是控制出了问题.

   找到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比较简单,通过VIN上拉两个电阻..左边用于导通MOS管一路过10K电阻PR142和PQ60D极相连在串联一个10K电阻PR137控制PQ38导通截止.右边过100K电阻PR143接PQ60G极和PQ58C极.待机时EC没有发出+1.8V_ON所以PQ58是截止的.PQ60高电位导通DS极.D极接地0V.PQ38和PQ10截止.在触发后EC发出+1.8V_ON控制PQ58导通EC极,E极接地0V哪PQ60G极也0V PQ60截止.VIN经过PR142在经过PR137加到PQ38和PQ10控制极.导通PQ38和PQ10输出+1.8V 和+1.5V的SO工作电压..分析好电路上电触发,用表量PR136瞬间电压为0V.拔掉电源测+1.8V_ON信号对地阻值无穷大.看图纸+1.8V_ON信号是从EC54脚发出.用表测导通否,经仔细确认不通.判断为断线了飞线连上.在上电终于不掉电了..

   机器是不掉电了 但不亮..电流到0.9的样子.无奈啊这时想到前面有个缺件的地方查了下PQ37这一路的PQ34击穿了,和PQ37接的0欧电阻被换了..管子坏了换掉 电阻换回去..上电试机 终于亮了..后来进系统测发现不了网卡,不想修了叫客户装个独立的..个人总结技术有限,运气好点.....

网友:
那叫QFN封装吧。不是BGA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月饼老师指点..以后改正..

网友B:
为了编辑帖照片,结果手机没有正常退出,直接拔掉在插入电脑提示手机内存需要格式化.郁闷啊手机还是可以打开内存的.大家有没有好办法不格试化呢..

网友:
别用松香焊接吧。用焊膏或者助焊剂。焊出来的效果比你的好很多。

网友:
PQ60 PQ38 这段写得太复杂了吧  看得头都晕  可以更简单的描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能越简单越好...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dbr损坏了,重建dbr

网友:
有点乱  但也能看懂  谢谢分享

网友:
精神可佳。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修了多久。要是我应该要一个下午才能搞定。还不一定修的好。我最怕就是别人修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慢慢修了两三天..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奋力中...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我看到这种机器早就没信心搞了,唉,还得多跟师兄们努力学习下维修态度,这个太难了

网友:
多练习下有自信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了编辑帖照片,结果手机没有正常退出,直接拔掉在插入电脑提示手机内存需要格式化.郁闷啊手机还是可以打开内 ...

用diskgen收缩丢失的分区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diskgen收缩丢失的分区表就ok了

下次试试吧 这次已经格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