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连续叫三声 怎么解决 速求

楼主(2011-06-13):
我电脑经常死机 换了根内存条 然后就出现开不了机,主板连续叫三声。诊断卡提示91.请求高手帮忙解决下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吧.

网友:
内存报警,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了内存还是不行

网友:
擦擦内存金手指

网友:
试过了,最后我们换了主板就好了。

网友:
内存 看看 外设报警。。

网友:
原主板+原内存 = 常死机
原主版+新内存 = 报警
新主板+新内存 = OK
其实就是:新主板+原内存 = OK

网友A:
主板问题,悲剧

网友:
是新主板+原内存=ok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稀奇的故障,学习!

网友B:
内存插槽出问题了
可能插槽虚焊
补焊下其实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插槽内簧片有没移位

网友:
内存槽用摄子刮下,应该会好的

网友:
内存的排阻坏了

网友:
查一内存电路 。并换一下内存。 若还是不行就刷BISO

网友:
内存阻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