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装好系统就黑屏?高手赐教!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1-06-13):
一台台式电脑,装好系统后第一次可以进,然后关机进系统就黑屏,系统换过N个,内存,显卡都换过,那是什么问题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那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
换主板试试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主板再试一试

网友:
换了块主板解决了,发现上面有2个场管烫手,请问有人知道这2个场管换掉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不一定能解决,要注意下是否漏电?或软击穿?

网友:
是什么管子?给什么用的?

网友:
是不是诊断卡跑25?

网友:
黑屏有没有报警声,自检没过就是看是不是硬盘有问题了。如果排除主板,就先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你提供的情况太少啦。。。那2管是什么管啊??

网友:
既然是独立显卡,那就不是北桥挂了,所以楼上有说北桥挂了是不对的。这种情况应该供电问题,1,如显卡PCI-E/AGP的供电。2,电源供电不足,即功率不够。另外就是主板本省存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