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00显卡VGA口开机几分钟黑屏。

楼主(2011-06-13):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是开半小时左右黑屏。黑屏后声音都正常。现在时间更短,几分钟就黑了。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连接。请高手指点一下。本人没修过显卡。上面的电容没有明显坏的迹象。但我用DVI口接显示器就可以,VGA旁边的原件也加焊了,都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显卡温度也不高50度左右。

网友:
换驱动试一下。试过是驱动出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

网友:
换了最新的驱动还不行。是不是要老点的驱动呀。

网友:
怀疑是VGA输出部分低通滤波电感是不是好?

网友:
是不是门电路问题。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