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连接窗口打不开

楼主(2011-06-13):
单位电脑,不能重装系统,控制面板里面没有网络连接图标,右键点击桌面网上邻居,点属性,网络连接窗口也打不开。进安全模式,情况一样,怎么解决?谢谢。
已解决,和大家分享下。
开始-运行- 输入cmd-- 回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下面命令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回车。
完成后,再输入下面的
for %i in (%windir%\system32\*.ocx) do regsvr32.exe /s %i 回车。
如果怕输入错误,可以复制这两条指令,然后在命令提示符后击鼠标右键,打“粘贴”,回车,耐心等待,直到屏幕滚动停止为止。【重启电脑】

网友:
bios里边禁用了网卡

网友(点评):
没有看清我的问题。

网友:
重装网卡驱动试试(网卡是否坏了?)

网友(点评):
没有操作系统常识。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网卡驱动还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网卡驱动正常。

网友:
中毒了?

网友(点评):
最有可能。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点评):
跟网卡无关,只跟系统网络组件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卡影响的只是本地连接,对网络连接窗口没有影响。给邻居单位设置打印机共享,遇到此问题,差点放弃,最终虎口夺食,抢到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