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开机不显的维修

楼主(2011-06-13):
此机拿到手还以为是显卡问题,结果不是,上电源,按开关电流到0.09,肯定是有好多电压没有出来了,拆机,随便找了个电感L14,测没有电压,有的话应该是1.05V,那么测出此电压的管理芯片了,

当测到11角的时候,发现电压2.4V左右,些电压应该是5V,由+5V_SUS经过电阻过来的,测得此处的5V_SUS也不正常,于是就追到下图

此处也不多讲了,发现+15V_ALW只有4.几伏,很明显了,问题就在这,再追+15V_ALW,此电压是通过PJP20节点转换过来,前面应该是+15V_ALWP。

找到如下图,是升压电路啊

测得上面的两个升压管子阻值都正常,继续追+5V_PMP这信号,这信号到PR210的1端,因为我没有示波器,所以量不到这里的波形

必须要有EC_PWM_2信号,才能让升压电路正常工作,此处是EC发出的又没有断线,没有示波器,根据经验此信号应该有轻微的电压可以测到,但我用万用表没有测到,所以怀疑是EC的问题了,但换EC还订货,就用另一个办法,此处PR207在板子上根本没有位置的,而且升压电路在SD卡盖子下面,有点不好搞,我拉了一根线,从PR210的1端拉到下图PQ54的G级上解决了。

PU10A是待机芯片!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样会不影响其他的元件

网友:
太有才了。佩服

网友:
升压泵电路问题,PWM信号丢失借用供电芯片DH 的PWM信号,楼主经验老道哦。

网友:
请教一下,这里PU11的作用是不是加快EC_PWM信号的产生速度。
当EC_PWM信号的上升沿到来时,PU11的4脚输出高电平,当EC_PWM信号的下降沿到来的时候,PU11的4脚输出低电平。

网友:
我的是1420集成的本本, PD20  2脚跟3脚开路。。。
   刚开店手里现在还没配件, 怎么搞呢? 请教一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很有逻辑性

网友:
这倒是个好办法

网友:
LZ赞,对我们这些小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