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IO 能代换吗?

楼主(2011-06-13):
主板: G31M-EC2S

IO : ITE8718F-S LXS GB

i能不能用: ITE8718F-S EXS GB  代换?试过的朋友说一下?

我代换了,但有
显示后,过一会就重启了. 总是不断的重启.

双BIOS的.两个都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GA是专用后的 IO 哦。。。。。。。带GB ,的

网友:
告诉你不可以的  可以告诉你用什么样的代替:IT87818F_S   HXS  GB可以代替

网友:
靠,自己去查一下ic的引脚定义不就行了~

网友:
原值代换, 尤其技嘉的iO最好别乱搞。

网友:
GA的板子最好找一样的  好像多有程序的

网友:
下午整理去给你发点兑换表

网友:
技嘉的IO最好不要乱替换 好像引脚都不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