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36s 电源板双灯改四灯用 高手请进

楼主(2011-06-13):
aoc 2036s 电源板双灯改四灯用 高手请进

网友(点评):
你这是有违背设计,会过载的,四灯得改两灯还可以试下

网友:
把原来的高压板供电断开,拉出供电,接地,开关信号,就到四灯高压条上!搞定!呕,耶!

网友:
你这个问题比较我也希望有人能做出来。但我知道四灯改双灯可以,只要去保护每个高压线圈那头接一个灯就可以了,但是你这个我看只能换个四灯的高压板了,或者带四灯的一体板。

网友:
说的怎么意思啊?你屏是双灯的,难不成你想再加两个灯管在屏里?

网友:
没搞明白    你到底是啥意思哦  2个灯管的空间你砸放得下4个呢

网友:
代换个4灯的通用板就OK啦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双灯高压板想用在4灯管的屏上,想把双灯高压板改成4灯接口的吧,那样太难了,换个4灯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四灯屏用双灯就行了 后期生产的大多lcd屏都普遍四改二灯了

网友:
你把你两个灯管接到一个接口上,就是一个接口给两个灯管供电。但是屏会暗点

网友:
有这样改的吗?

网友:
上下各只接一个灯就行了,一般亮度没有很明显的变化,除非灯管老化.

网友:
上面各位讲的都还不错,要再原来的板上改成四灯的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