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钢化玻璃显示器问题,兄弟们猜下是什么问题,呵呵

楼主(2011-06-13):
网吧拿过来的说是有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我接过开开机正常

几秒钟后就原形毕露了,

问题已经找到了,解决了,兄弟们猜猜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排線部份接觸不良?

网友:
刚开机正常 几秒后问题出现 个人觉得像芯片有虚汗的地方  比如驱动板上的AD处理器芯片 或屏上的二级芯片
不知楼主如何解决的
希望能共享一下答案

网友:
屏线 芯片有虚汗的
电容鼓包了

网友:
你太有才了,学习学习

网友:
“钢化玻璃显示器”??----------什么鸟儿???????????????

网友(点评):
屏外面有一层硬质塑料,保护屏的而已。网吧通常用这种显示器

网友:
这屏有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测一下屏,屏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既然解决了就把怎么解决的说下啊。。。我们又没拿到你那个机器看过。怎么猜??

网友:
LZ应该设一个回复回见的答案,这样猜都不知有没猜对。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昨天用了一天,今天测机3小时不到后面冒烟了,郁闷,,,,还得好好研究一下,神马情况

网友:
之前是怎么解决的,后来怎么会冒烟,楼主有诚意就给大家分享下,卖什么关子呀!

网友:
盾样子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这显示器为一体板,屏线换了,三极管和VGA接口加焊了,两个大的滤波电容不正常也换了。昨天一天斗没问题

今天早上再测试就冒烟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时间拆开看,还在测试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屏是好的,没有确定问题不要误诊。。。。。误诊会把人弄死的,要蹲监狱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或者电容鼓了。

网友:
排线和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这现象要么是屏要么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2011-08-02):
是不是电路上电压过高,导致电容损坏(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