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100C

楼主(2011-06-13):
清华同方的笔记本超锐V100C老是掉电,掉电之后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楼猪,提供的信息太少了无法分析,顺便说一句,你是维修人员还是酱油党

网友:
说一个,可能性,散热问题

网友:
风扇坏。。。。最大可能还是扫灰除尘。。。这机器的散热片不大。而且很细密。很容易堵住

网友(2012-01-08):
我今天也有一台,进入LOGO以后就掉电,掉电后可以开机,各位有遇到过没?这个机子有什么同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