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楼主(2011-06-13):
T43  USB供电短路     哪位修过请指点

网友:
这要测的。。

网友:
都查出短路了就修短路呗,找不到短路点的话最简单的就是加电烧...  电压不超过短路电路项电压,电流由小到大慢慢加,哪个原件烫就哪个短路了....

网友:
USB短路,应该是南桥烧了

网友:
跑线路 测 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