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 K415A 不加点 不触发

楼主(2011-06-13):
机器型号:超锐K415A
板号:   PR340T
主要芯片构成: PM965 HBM ATI独显
故障现象:   有待机,0.016 按开机 0.056 不动
维修过程:
拆开机一开,显卡被人干过, 3 5V 供电部分被人干的厉害,每个零件都被拆过,EC 干过, 心里凉了半截,因为换的 电源管理芯片是新的 还能看出来,说明是没有修好,被退回了, 看来也是难题, 我试试看吧,否则也别浪费时间了

初步测量, 各电感 负载均无 短路,  待机时, 3 5 V 供电 IC  MAX8734A   芯片供电正常  有 3 5V 待机, 按开关后
3V 5V  ON 开启信号 有, 3V 5V 的场管 供电也加上了, 此时输出 有 3 5V  但 电压偏低, 3.3 只有 3.1  5V  只有 4.8 V
再后续的 DDS 到 DDM  的 开关控制场管处于 关闭状态, 后面负载无供电了,  其他各路供电更别提了, 全部是一个控制信号,南桥的 SLP #3  控制的,先上个图

此时观察电流,改变了 成了 0.03X  了, 又多次开关机,发现  电流 0.03X 时  出现上边的 情况  电流 0.05X 的时候 压根就么有出来3 5V  此时 EC 的送出的 DCON  没有了,此信号 有一路 控制  3 5V  的 开启控制, 还有其他的 控制  隔离电路

难怪上一个人 要干 EC , 看到这里, 我也没有劲修了, 看着 被换过来的 零件,连磁芯电感都换掉了, 不是此人 2 就是 地毯式的轰炸,

最后情况:装上等死

网友:
涨见识了!!!1

王志佳 -4

网友:
看到最后“装上等死”?没修好写什么啊?

网友:
看得我心瓦凉瓦凉的,这种板子不修也罢了

网友:
迎难而上啊,楼主没有一点上进心

网友:
   看了老半天,,没明白 、、、心里拔凉拔凉的

网友:
哈。。偶也和各位兄弟的心情一样。。沉重。。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对照图纸查一下呢,说不定能查好呢?

网友:
我买了一快坏板 修好了  要需求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