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板子维修

楼主(2011-06-13):
好久没发帖子  闲来无事写个小实例
今天一客户拿来快板子说是在其他电脑店说主板坏了 拿我这里来看看 一看845的板子 还修他做啥   但是找了找没845的板子给他换    哎 还是别偷懒了 给客户说修修吧 修修便宜换板子太贵了 客户说修  动工  测量pci A14没短路  测量vcore也没短路 外观无明显损坏 也并无发热元件 上电 c1  应该很好修的板子吧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1脚vref基准1.3v 主供电2.6v 91 92脚smbata smbclk一个3.3v 一个0.5v 呵呵还有一个smbus2.8v  报价xx 客户说修
打组织91脚640 92脚540 92脚的电压0.5v 看来是被其他的数据管理线给拉低了 一般这个smbata和smbclk都是南桥发过来检查io 时钟芯片和内存的型号 这几个时钟数据总线都是相连 万用表一表笔接92脚 一表笔接io引脚划了几下 表响了 直接跳开io此脚 叫他悬空 插电源试机器 内存报警了 找了个io换上 跑马正常了   如果下次遇到这样好修的板子 直接叫客户换板子 然后再修好在卖 现在换板子多挣钱啊    只是随便写写 没啥技术含量 给新手做个参考吧!

网友:
LZ 的基础就是扎实  直接找信号查

网友:
很详细啊!

网友:
讲得详细,基础功底好。

网友:
基础真好,要跟LZ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哦 一开始就量信号

网友:
好样的lz,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呀

网友:
学习了,这就是赚钱的经验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91.92是内存槽那边数向那一边啊?

网友:
请问 SMBUS是什么 在哪里查

1代内存在184脚 smbus 电压3.3v 用于给内存上的bios芯片供电的

网友:
唉!   我都没查过  针脚也不知道   直接就找  1.2   3.3    和住电压     这次算知道了   谢谢楼主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