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 板子开机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1-06-13):
ASUS m2n68-am se   ( 940 am2板子
),通电,电源风扇转5秒,就自动关机,。上假负载量主板cpu 供电为0v,cpu供电场管对地打阻值正常。全板无明显的外观故障。应该检查哪些方面。

网友:
嗯,学习中期待高手

网友:
这上是桥不行了吧

网友:
阻值正常有可能没工作,查下供电IC

网友:
一般没短路现象的话,清了COMS还是一样的,这板大部分是桥空焊了,你可以用风枪吹下桥看看

网友:
这个板子 上坏U就是自动关机  不知道假负载 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上假负载也是开机,一小会儿就关机。趁开机的一瞬间,测cpu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都无。关机时测场管对地阻值一样正常,通电瞬间测晶也有电压和压差。没头绪了。

网友:
直接上真U  这个板子 我以前 碰到过 坏的 就关机的 设计上这样

网友:
华硕好多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按不跑码维修

网友:
阻值正常的话看一下上下管输出是否正常,输出不正常的话就找G极的控制还有输入,都弄好的话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那个供电不正常吧。有些主板桥供电不正常就会上CPU掉电

网友:
查一下开机排针的电压是不是很低,很有可能这里的电压拉低了,会自动开机,过几秒钟自动掉电。

网友:
IO  或 桥空焊  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CPU无复位来修

网友:
待机查电压··再上电··掉电 有很多地方会引起··

网友:
查一下32K晶振右边的2个标LF的小三极管,拆掉它们先,看看还会不会掉电。

网友:
    电源IC 供电问题、

网友:
先查主板上所有的供电吧,另外顺便查一下待机时电压各处的电压。

网友:
把CPU滤波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