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30装系统很慢怎么办?

楼主(2011-06-13):
一台HP NX6130运行很慢,装系统进入光驱就卡在那儿不动了,但是没有死机,拆机南北桥很热,主板有氧化的痕迹,做了南桥还是不行,现在该怎么办啊!

网友:
你不要用光驱, 用u盘或是把系统镜像拷到硬盘里,或者格式化硬盘再做系统。不要先做桥。
先排除是不是软件问题在去动主板。 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