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共享打开工具

楼主(2011-06-13):
在设置打印机共享时出现无权访问

网友(点评):
设置问题

网友:
求局域网共享打开工具

网友:
先设置局域网共享,再设置打印机共享,一般就行了。

网友:
你的用户名没有启用吧

网友:
是有些设置没设置好吧,,,,那么简单啊

网友:
共享出现权限问题,要注意下, 在工具 -查看- 取消 使用简单共享方式!先把共享的盘符取消一次,(若之前要没设定共享,这时候要先设定共享后再取消一次),重启电脑再把盘符共享一次,还得是勾选 ‘允许完全控制- 更改-读取 ’。

网友:
Share_for_XP一键共享.rar115网盘|网盘|115网络U盘-我的网盘|免费网络硬盘
http://u.115.com/file/caumoix

网友:
现在的ghost版本装完系统不是有装机人员工具之类的,里面有网络设置-开通局域网共享(访问本机无需验证即可进入)这一项吗?用这个应该能解决

网友:
顶楼上的,特别是注意Guest用户要打开。如果没有这个baidu一下打印机共享有的是资料。

网友:
文件可以共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