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笔记本电池接口,插入适配器各点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6-13):
一台放油电池的笔记本,接入适配器,这时在电池和主板的接口处各点能测到的供电,时钟,数据 温度检测 电压分别是多少?  按开机后各点电压发生什么变化?

网友:
这个讲完可以开个班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知道正常电压是多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