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高压电源一体板白屏

楼主(2011-06-13):
显示器换电压高压一体板  现在白屏  图片中贴标的芯片非常烫?什么问题呢?

网友:
换通用板吧,那个芯征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板?

网友:
驱动板的供电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重新检查接线情况。可能是没弄好吧。

网友:
这个驱动板和乐华nta93a体积几乎一样大,代换方便,换驱动板吧。

网友:
只能换驱动板了。

网友:
你换高压电源一体板时 应该将输出到驱动板的12v 5v搞清楚 否则5v搭成12v的话 秒秒钟烧毁驱动板

网友:
换的电源板的电压和原来是否一样啊?有些板上是12V和5V二组.白屏看看屏供电有没?

网友:
主芯片是不是已经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