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算闲了一会了啊!来发个华硕的主板

楼主(2011-06-13):
今天早晨客户拿来一个华硕M2N68-AM SE  上AM2CPU   独桥的主板!  拿来看了一眼没有电容鼓包或者漏液的!~我就通电了啊! 这时问题来了  瞬间断电【心想一个能修好】于是拔了P4不断了  于是下手修了起来!量了场管都是好的!就干了IC  但是还是断电!我就郁闷了啊!  有没有高手给我说一下啊!我是菜鸟!

网友:
貌似有短路 弄下I/O试试

网友(点评):
拔掉P4不掉电,关I\O什么事?

网友:
你怎么测场馆的??

网友:
瞬间断电肯定是有短路,那就要先看一下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按楼主所说应该是电源保护,拔掉12V小电源不保护,那就查一下12V与VCORE,排查方向:上下管、CPU驱动芯片,电源芯片等。

网友:
4PIN拔掉不掉电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了 查下上管或下管是不是挂了 应该是一组一组的查哦

网友:
上了电要放了电才能测的哦,阻值要一样。

网友:
CPU供电短路,先确定是不是场管短路,或者蕊片,电容,一个个排查,

网友:
华硕有些板子掉电的问题  要按不跑码来修

网友:
供电短路了!!!

网友:
可能供電方面或有短路的問題~有電源保護動作~

网友:
这种板子很多问题的,桥也会影响一上电就掉电的, CPU供电没起来也会印象的

网友:
拔掉小四口就不掉电了 检查mos管都是好的 就要查电源芯片的条件供电 en vid组合 大部分都是无en造成的 am2的板子 桥要先收到pwrok信号才能发出en  找找这个pwrok是通过什么元件到桥的

网友:
桥也会影响的  上次 修块板子 也和LZ差不多就开始修CPU那块 搞了一上午 就是么找到短路在什么地方  后来师傅看了下 叫我压下桥  结果不短了  比较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桥空或者坏哦

网友:
独桥的虚汗 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把内存装上试试,有的主板不上内存就会自动断电

网友:
12V短路了吧   再仔细查查供电三极管 还有旁边的小电阻也查查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拔掉P4不短的话你就查P4的电压经过那里了  还有12v 与vcore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啊

网友:
掉电,,测试PSON绿线是高电平,主板保护,低电平,电源保护,,,,,,拔掉12V的小电源,不掉电,,,很有可能就是大家认同的MOS,上下管,短路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如果还是这样就的从CPU的供电下手了,检查MOS管有无短路,旁边电容都得耐心的检查下。上面都没问题的话。找到该款电源IC的脚位图,查电管管理IC的条件:VID组合 要有高低电平组合;供电,EN信号  在检查你的电管管理IC的控制极,看看你的电源IC受控于什么,很有可能是三极管。

网友:
附赠的:常见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名称:
EN高电平开启:EN,  ENLL, DVD ,VR_Enable , OUTEN, ENABLE ,SHDN#
EN低电平开启: SD
CPU电源芯片的基本条件:查EN  VID组合,芯片的供电,还要测BOOT脚有无电压,全部正常后,才会发出PGOOD信号,这前面四个点都可以,可以作为好坏的判断标准,如果几个都有,就换芯片。775的版子要装CPU才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