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13):
我有一台hp dv6的开机掉电了 怎么回事? 有知道的高手指教下。
掉电

网友:
看下电流跑多少? 电流小的话就是电压没出,电流较大的话应该就是没有发出PG之类的掉电

网友(2016-10-20):
这个机器掉电还挺多的,手上也有台,换了CPU供电MOS管电容,用了几个月现在又出现掉电了,有是到屏幕亮下掉,有时电留都1点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