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使用LD7552替换以后显示器加电,但是后一级电路不 ...
SG6841使用LD7552替换以后显示器加电,但是后一级电路不断爆电容,谁遇到过。

楼主(2011-06-13):
SG6841使用LD7552替换以后显示器加电,但是后一级电路不断爆电容,谁遇到过。16v1000uf。16v470ufX2都爆了。谁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显示器

网友:
两块IC振荡频率不同 LD7552定时电阻为100K SG6841定时电阻是24K 可能需要更换为100K

网友:
电源取样失控,输出电压升高。接负维修。

网友:
关键是输出电压对不对,,是不是电压偏高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代换. 不会有问题.
先测后级电压是否高了.

网友:
谢谢,后一级稳压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还是换一样的型号安全点

网友:
不会吧? 短路了没电压输出了还爆电容 是输出电压高了吧?

网友:
更换同型号得安全些吧

网友:
好好查一下光藕和光耦反馈电路。还有就是你改的芯片外围元件参数不对。

网友:
用原型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