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E喇叭发烫

楼主(2011-06-13):
REAR_L信号输入2.5V正常、REAR_R信号输入2.5V正常
其中REAR_L的输出INTSPKL+、INTSPKL-这两个信号都是2.5V正常!
但REAR_R的输出异常、INTSPKR+为5V、INTSPKR-的电压为0V
这个零件我也换过了

网友:
问题是个小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看不懂你提的问题。

那修哥、提点下吧

网友:
你还是把测出的数据重新说一遍,你说的数据真的看不懂,估计是你搞错了

网友:
是啊,楼主还是把问题说的明了一点吧,着真让人看的糊涂!!!

网友:
我来改正一下,楼主说的应该是这样。
REAR_L信号输入2.5V正常、REAR_R信号输入2.5V正常
其中REAR_L的输出INTSPKL+、INTSPKL-这两个信号都是2.5V正常!
但REAR_R的输出异常、INTSPKR+为5V、INTSPKR-的电压为0V
这个零件我也换过了

网友:
建议同时悬空REAR_L和R脚,比较对应输出有没有变化,还有就是C3810和C3811电压有没明显偏差。

网友:
如果声音正常,可以在发热的一边输出串接一个100U左右的电容可以解决

网友:
跑INTSPKR-到喇叭的线路排除接地点就可以啦,不过可能换的零件也挂了
研究一下桥式推挽电路就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看不懂 喇叭发烫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可以按6楼的说法查一下

网友:
换个喇叭或者电容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以解决、多谢大家指点、谢谢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