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福昕阅读器查电压到了哪里

楼主(2011-06-13):
  惠普的本,很多地方对地了想看看电源管理出来的3v5v去了哪里。请高手指教

网友:
福昕阅读器?

不是电子书阅读器吗,没看明白楼主的心思。我知识有限

网友:
我不知道福昕阅读器可以查电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对照着线路图,慢慢跑,一定会有的!

网友:
不是有搜索功能么,不过要能看懂图才能分析去了哪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阅读器,以前有用他查过电压的走向,突然的就不知道怎么用了,脑子打结了

网友:
想起来了,电压出来后下面有一组很小的数字,那组数字就是到了电路图的页码数,找到相对应的页数就行了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功能,就是在搜索一搜,左边就出来一堆这种型号去的地方,不知大奥用的哪种阅读器

网友:
我也是用的福昕。。。不知道楼主要表达什么

网友:
福昕还有这功能,哪位知道能讲解下.

网友:
搜索框那里有个小三角。然后选高级搜索,就可以把电路图里面所有的去处搜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