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进bios黑屏

楼主(2011-06-13):
方正r610笔记本进bios黑屏但是有背光,长按键盘可以听见那种长按键盘发出的报警声音。如果进系统看不见winxp的滚动条。进系统后图标全是黑色的就看不见字。
      已经更换个硬盘安装个系统。维修个显卡。(显卡是intel集成的x3100)
  不知道那个高手维修个这个问题

网友:
外接是什么情形

网友:
外接也是一个样子啊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解决吗 是否需要重新刷下BIOS呢 解决了麻烦说下

网友:
LVDS信号出问题了  测下对地

网友:
bios我已经出现写个了

网友:
你去掉所有外接你试一下  遇到过一个 光驱坏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bios我已经重新刷了

网友:
去一下外部的件,你再试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了吗?

网友:
测屏线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看是不是压到休眠开关了?

网友:
休眠开关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我的现在是进bios黑屏但是有背光啊

网友:
换一个好的显卡试一试

网友:
外接怎样?集显问题几率小

网友:
感觉屏供电有问题,再者看下休眠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又一台垃圾,我手上也有一个集显神州花屏,干北桥没用 刷BIOS

网友:
外接一下看显示是否正常,另个看一下能不能进WINPE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