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上 UP7706U8 八脚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06-13):
华硕
笔记本
上 UP7706U8 八脚芯片是什么芯片? 也没有PDF资料,不知道引脚定义,哪位师傅知道些芯片,给小生说下,以及用什么代换,谢谢!
笔记本

网友:
一个比较少见的LDO供电芯片 输出可调

网友:
是一个线性稳压管

网友:
电压转换的作用,应该是线性稳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