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看看,七彩虹9400GT-GD3花屏,GPU显存已加焊

楼主(2011-06-13):
七彩虹9400GT-GD3 客户拿过来,说是除尘吹完以后 就花屏了,不过没发现有掉件什么的,还请前辈们给点思路 谢谢了

开机第一屏

第二屏

网友:
很简单,就是花屏,也不算很严重。软件检测判断即可。

网友:
楼上的,我感觉有点不对呀。吹灰吹花的,应该就是加焊就可以了,我也经常加焊过N多显卡,据楼主说的情况,用MAST9测试,难道会是显存也吹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检测只是为了确认故障的范围,并不是说只有显存出问题才能用软件检测的。虽然检测结果显示的是某个显存的某些数据位出错,实际上却是表示该显存数据位与核心相对应的数据线出现了问题。具体是显存还是核心还是其它什么原因,那还要看具体的情况。总之,软件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于漫天撒网,仅凭感觉和运气去维修,那种虽然也能修复一些故障,但是也太没劲了。要是焊不好呢?难道就此傻眼吗?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承认你说的对,我只是以楼主说的清楚,吹灰怎么能把吹GPU或者显存吹出问题呢?

网友(点评):
可能吹的劲大了。显卡用久了是很容易出故障,动一下、碰一下都会花。也说不清具体原因,可能是锡球老化、氧化造成的吧?很多网吧的机器,长时间使用没问题,要是去清理它,扫扫灰什么的,显卡很多就花了。

网友:
是呀,我承认有好多的网吧机出现吹灰吹出问题的,可是加焊就会好的呀,不会让GPU或者显存坏的呀,是不是楼主加焊的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