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1-06-13):
显示器开机后有图像,几秒后黑屏,此时指示灯正常,关机后再开,仍有图象,几秒后又黑屏.拆机没有螺丝,硬撬前面板(说是硬撬还是要小心点的,四边卡扣很多),拆开后,发现高压板炸了两个C5706,没买到,用C5707代替,顺便检查了一下两个管子中间的电容,正常,通电,屏幕亮了一下又黑了,指示灯由换管前的常亮变成闪烁,再拆开检查,无异常,裸板通电试验,正常,再装好,又不行了,惨,反复试了两次,准备不上屏蔽壳装机,晕,又不行了,再检查,另一路的两个管子也坏了,换上后仔细检查线路板,发现高压变压器处有虚焊,补焊,又将几处怀疑的地方补焊,通电,正常,装机后,正常

网友(2016-01-29):
这款机子屏坏的你修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