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南桥如何发信号到IO

楼主(2011-06-13):
有点弱智的问题:比方说8712F-a的IO,INTEL南桥,如果有io的跳变信号到南桥,IO应该收到什么信号呢。。如果没有,如何确定南桥是否发出信号,把IO的脚挑起么??南桥是哪个位置出来??如何是不同的IO 呢(除了跑线啊)

网友:
南桥到I/O,有时候经过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一般为22;也可能直接到I/O,具体在第几脚查一下PDF资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