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A92,这故障没见过,不知咋修

楼主(2011-06-13):
屏型号9VB4,主板芯片:TSUM16AL-LF-1   A5MC166999D.故障:通电出现图一,不到一秒出现图二,不到一秒出现图三,比图二亮些后黑屏,开关能关.开主机,输不进信号,和上一样.用本机主板,和通用板,现象一样.请问故障 在那,该如何修?

网友:
注明:下图是一,上图是二.

网友:
进入工厂老化测试了。具体解除方法可以换驱动板试试,不过这个要看运气了。
楼下知道的,继续。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一下屏供电有没有吧,从最基本的开始。感觉屏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重新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是进入工厂模式了,你重写一下程序或者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换根屏线吧,这机器屏线不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直接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屏进入自检模式。

网友:
屏本身或是屏线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有可能的方法楼上的都说了,你弄好回话出来啊

网友:
数据 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楼主公布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是进入工厂模式了,你重写一下程序或者换个屏线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1787-1-1.html

网友:
驱动板   或者屏线的问题  屏自身问题几率小哦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给我一样的故障,是屏线接触不良,自检模式

网友:
这个是工厂测试模式啊

网友:
  楼主所描述的是显示器进入自检模式
  建议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屏线 (屏线接触不良 或屏线老化引起.)解决方案:拆下屏线用橡皮擦 擦拭或更换屏线
   2.驱动板(驱动板程序引起)解决方案:从写程序 或清空程序

网友:
楼主描述的可能是接信号线,也是这样的显示吧,,

网友:
统一回大家,现在是,主板接口与屏板接口,无法找到对应,主板上无标记,,主芯片的PDF,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下一步的进展也难.谢谢大家!!!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或屏线老化引起,

网友:
我上次 也遇到过 ,  问题是12V的 接口 虚焊引起的

网友:
屏线或者是主板重新刷程序。

网友:
擦一下屏线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倒是个难题!角位定义不知道

网友:
24CXX的数据写一下

网友:
你换驱动板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