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今天修的那个神州的F1500的机子发现一个不明白的问题!发现cpu供电芯片max1907的第14脚或者是第15脚相通的周围的一个电容有点发白黄色那种电容!主板上标注的是电容!俩头都不接地!阻值都300欧!而且在主板上测量还是相通的!由于没有图纸!搞不懂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台式机的金手指上方的一排排的电容也是不接地的但是不相通!这些电容到底干什么的!max1907上也没有介绍芯片周边的图纸!请教一下讯友们!!!谢

网友:
那个是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唉  你打下 跟电感相同啵

网友:
应该是信号或者总线吧。偶合的。

网友:
你说的笔记本上的那个电容应该是自举升压电容。。。台式机是哪个地方的电容楼主没有说清楚啊。。如果是内存插槽旁边的就是耦合用的了。。。。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吧!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举升压电容是与芯片引脚与引脚之间相连的电容么?请教!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今天修了个二极管坏的.

网友:
呵呵。。建议楼主多看下论坛里的帖子。。。这个问题一时说不清楚啊。。。

网友:
找个图纸查一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举升压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楼主能否给找点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什么叫自举升压电容啊,诚心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概而言之,使得DH和电感节点始终保持5V的VT 的 一 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说的有点晕乎!给点资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