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开机蓝屏重启

楼主(2011-06-13):
前天我修了个山寨上网本,板上只有南北桥,北桥和CPU集成。开机蓝屏重启,我更换了CPU,南桥,EC,重烧了BIOS,更换了VCORE电压的滤波电容,甚至连时钟芯片也更换了,就是不行,今天发帖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楼主有没有更换过内存和硬盘,或者排队软件故障试了吗?

网友:
楼主焊工很好啊
但我建议还是先查 再换  要不板会坏的

网友:
先装系统  换内存  你不知道什么问题就开始加桥   万一加坏了就麻烦了哦

网友:
有可能是樓主沒動過的北橋跟內存、硬盤

网友:
楼主  进PE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