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HP 510电源灯常亮 不触发维修经验

楼主(2011-06-13):
客户送来一台HP510笔记本 配置T1500/INTEL集成显卡 南桥HBM。接直流电源或单接电池 ,电源接口旁的指示等都是常亮。按开关没反映。观察皮毛没什么特殊损坏 摔伤 压痕或水迹都没有。待机电流0.06A左右,虽然我电流表不是很精确,但是感觉这个电流还是稍微高一点点。拆机后测试PW-ON 有电压0.5v左右,确实很低,直接观察主板表面,感觉没什么异常的地方。测试3V 5V 都还正常。想更换KBC试下,发现手里没有这个配件型号SMSC KBC1070-NU B0813-A1C57,就先补焊试了一次。故障依旧,测试32.768晶振电压也没什么异常。不想动南桥,直接在深圳定个KBC,2天后到货,更换后待机电流0.03A,按开关主板加电,装CPU 内存 连外接显示器后有LOGO 。维修完毕。

网友:
为什么图片不显示

网友:
斑竹啊 虽然只是换个IO就解决的事情,但是贵在真实啊,还请给予转正

网友:
  此IO我们料板上大把的,想必楼主所在维修地不是很发达吧!

网友:
我们这新开小店  很多东西也不可能那么快就配备齐全么 ~ 呵呵

网友:
高手哦学习学习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怎么联系到EC得  难道是猜测的吗

网友:
楼主只凭借PW-ON 有电压0.5v左右,就断定是KBC有问题啊,太牛了,请问其他条件就不排除了吗

网友:
哄哄!~不错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很不错啊 前来学习啊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了!!!!!!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嘎嘎

网友(2014-08-25):
这个板子没有网卡是不是也不触发?我的板子被雷击啦,网卡挂了,南桥换过,现在就是不触发,待机0.019,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