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源维修进展,继续请教高手哦

楼主(2011-06-13):
无耐原帖超过720分钟不能编辑了,特此开贴请教

原帖如下:
小电源单独测试,不接主板:
插上220V市电,紫色线4.7V,绿色线4.1V
用镊子短接绿色线和黑色线,电源内有吱吱声,电源排风扇开始转动,不到5秒钟,风扇停转,电源停止工作,仍有吱吱声。
拿开镊子重复以上步骤,情况一样

拆开电源看了一下,空间很小,满满的都是元件,没有下手的地方。
发现有两个10V 1000UF的电容轻微鼓包,还没漏液

请问大家这个情况怎么检修啊,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9947-1-1.html

经过大家指点后这样做的:
鼓包电容都换了,果然紫线电压到了5V多一点,高兴之余发生了以下悲剧:
往回焊接元件的时候,有个叫“BYQ30E-200”的,插在焊盘上了,忘记加焊锡了,晕倒
结果短接绿线时候,听见很小的一声“啪”,现在整个电源没有电压了,怎么解决啊,请教大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9947-1-1.html

网友:
那个BYQ30E-200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叫“快速恢复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三个脚,有两次有数值

网友:
汗 遇到鼓包的电容 我最高兴了

网友:
现在没思路了,还不如就老老实实换电容呢,拆来拆去终于拆坏了

折腾无止境啊

网友:
先把副电源修好再说吧,,

网友:
按理说,不接这个,也不至于烧什么元件,所以说可能电路中还有其它故障,,

网友:
对了,有一次通电时不小心把电路板高压端那边和电源铁壳挨上了,结果咣的一声,爆炸了两个元件
一个是4A的保险,这个我认识,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了
一个是SCK055(绿色的),不知道是什么,看着和热敏电阻挺像,就换了一个黑色热敏电阻上去

不会是这回烧了什么元件吧

注:
第一步:电源原装没动,短接绿线,风扇转5秒停止
第二步:换了电容后,不小心高压部分短路,烧爆炸了那两个元件
第三步:换了两个元件,开始测紫线5V多一点,绿线好像也是5V,结果短接绿线两次,听到不大的一声“啪”,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了。5VSB没有,绿线没有电压也

网友:
没有电路图盲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算忙修,按饼哥教的跑线,基本可以对上元件,就一层电路板啊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看看吧

网友:
补个图,电源的内部图,希望等到高手的指点啊

网友:
应该大电容旁边的那块小板是待机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着紫线往上跑,连到的变压器就是副电源变压器了

网友:
呵呵,这东西有高压,不然就带电测量了

网友:
不要惧市电,很多故障就是要电压法才容易检查到故障点。现在应该是副电源出现问题。

网友:
想我去年曾帮人修过一只长城电源,电压法都不好使,不得已连示波器都出马了才搞定。

网友:
改天再接着研究吧,整天忙修有点累了

网友:
没经历过,不懂啊,楼主等我精通了,我给你建议啊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