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求助

楼主(2011-06-13):
一HP cQ40本本,故障为硬盘坏,换新后,进pe 看不到硬盘,进BIOS里面也没有网上说的设IDE模式这一项,,装W7蓝屏。没有办法了,
硬盘

网友:
把硬盘分区分好,然后用安装版的WIN7 来装,,一步一步的来装,不要用GHOST,,,应该 可以的

网友:
BIOS不认硬盘 当然装不上系统

网友:
安装版的WIN7试过了吗?

网友:
恢复BIOS中的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