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刷BIOS报错

楼主(2011-06-13):
如题:报错代码:NVRAM SPACE FULL

网友:
引导模块出错!

网友:
那怎么才搞好呢

网友(2013-01-20):
感谢楼主 遇到了同样地问题 了修复

网友(2015-08-17):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感觉是bios的问题,等高手解决

网友(2016-08-03):
怎么解决呢?

网友:
NVRAM SPACE FULL一般修改bios里的me模板就好了,或者刷个未上过机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