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主板,12,5V闪,

楼主(2011-06-13):
哥们吹过灰之后,就开不了机了,原先据说是好的。
用大风力的吹风机吹完就不亮,不知道是怎么个吹法,
之后测试卡上5V,12V闪,同时测得各处电压都在跳突,12V处总是12V,9V左右跳动。
如果用镊子碰一下供电管马上就不闪,复位。但不跑码。
有时闪一下就复位,但不跑码,有时一时闪,
去过声卡,网卡,换过IO,没动桥和座。
怀疑是灰尘跑进桥里或座里,或者把某个小元件吹飞了。
苦修多天无果。求助诸位。
上双核的U,不上U不触发。

网友:
有的时候我们的手是带静电的、会把器件击穿

网友:
看下ATX的绿线的电压是不是在跳变

网友:
建议你今后不要使用鼓风机,我们以前也是有好多吹坏的主板,最后把板子扔进超声波清洗机,洗好后加焊,也有的是电源被吹坏。

网友:
可能是带风扇吹的吧,逆流了。

网友:
主板上12V去的地方不多啊,你可以查查~12V供电的原件啊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做桥